求教:深孔加工

楼主(2018-05-05):
各位老鸟,帮帮忙,孔径为80mm,深度为1700mm,采用喷吸钻,怎么算加工速度和转速呢?求教

网友(点评):
这个要问马学礼,的传人。

网友:
呃 同样没用过这种设备,求教!

网友:
什么材质,一般转速视加工情况而定,钻削一般情况切削速度较低,六七百即可

网友(点评):
六七百转速就已经很高的了

网友:
先不要说转速,单就钻直径80的孔,怎么钻?

网友:
根据刀片盒上的切削参数来计算,如果加工条件不太好,那么就需要做相应的降低切削速度

网友:
你买这个刀具,销售工程师不给你加工参数的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9-03-10):
具体参数需要知道材质和材料硬度,喷吸钻主要是要确保排屑情况良好。线速度普通钢估计60-80,转速依据钻孔直径计算,进给0.15-0.3选择,根据排屑情况及铁屑大小调整适当调整进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