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难用到新高度

楼主(2018-05-05):
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用的软件,没有之一。注意是软件而不是单指三维软件。先说一下我用的是2017正版,这玩儿意感觉就是个半成品。先说缺点
1、各种莫名的BUG。钣金冲压工具之难用简直到了天际,也只能用来冲个孔。复杂的形状实现起来麻烦的要死,最后费劲做出来,旋转90度报错,新建个文件旋转90度又没问题。导致现在稍微复杂点的功能我都懒得去用,貌似提供了工具其实就是个半成品。
2、错误提示信息不说“人话”。有错误我改还不行吗?一看提示去你的吧,我还是重做吧。Inventor的提示类似于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你有病,但是不告诉你具体啥病。”兄弟,最近做啥工作?“;”三维矩形混凝土移动工程师“;”说人话“;”搬砖“。
3、改文件名简直就是个大坑。单机版就死了改名的心吧,别提用Design Assistant。想改名就去Valt里面吧,只有在Valt里改名才不会丢失关联。
4、软件有些操作逻辑简直就是奇葩。我一直很好奇开发者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么古怪的操作方式。比如在XZ和YZ上建草图软件自动把视图旋转一下,搞不懂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还有那个投影几何图元,投影过来是不能修剪编辑的,但却可以作为草图的一部分,比如想画个矩形只要画三条边就行了。还有本来我想只投影某一部分,软件自动把模型的一整条边都投了。要是多投影几次,混乱的草图看着都让人恶心。
5、还有很多问题,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这些看起来是小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是大问题,因为越用越闹心。
其次优点
1、和AutoCAD兼容好,导出的工程图很漂亮。
2、价格便宜。
3、没了。
能用Inventor工作的人绝对都是心态特别好的人,人家隔壁三维软件5分钟能完成的事我们得10分钟。最后感谢Inventor让我养成了好心态。

网友A:
有对比才能有伤害,说说你都用过哪些软件,才好比较嘛

网友:
从没用过。
AutoCAD也近20年不用了。

网友:
价格便宜,这不就结了,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B:
主要还是习惯问题,虽然inventor确实在人机交互和高级应用上不如其他软件,不过也没那么不堪,熟练起来都很快。
我刚从inventor转用solidworks时也觉得solidworks难用。inventor其他操作不说,改文件名绝对是可以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习惯问题,虽然inventor确实在人机交互和高级应用上不如其他软件,不过也没那么不堪,熟练起来都很 ...

除了YZ、XZ视图自动旋转可能是习惯问题。其他的不只是习惯问题这么简单。既然你现在转到了solidworks,你可以用solidworks里面成型工具,比Inventor的简单的太多了。最主要的是Inventor的成型工具感觉就相当于一个动作录制的宏而已,能不能成功制作一个成型工具要不停的尝试。基本规律好像是必须一次成型,如果步骤很多基本都会制作失败。solidworks完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法分多少步只要做出来形状,然后选择要删除的面就制作好了。单机版文件改名是不能关联的。在Inventor文件上单击右键选择Design Assistant,在里面改名只是另存为另一个文件,太神奇了。在solidworks文件上单击右键选择solidworks-重新命名,可以改掉所有引用过的关联。想要实现和solidworks一样的效果只能去valt里面重命名。还有很多神奇的操作只能在valt里面进行,所以说不用valt的Inventor相当于半成品的半成品。

网友(点评):
在solidworks文件上单击右键选择solidworks-重新命名,可以改掉所有引用过的关联。治好了我多年打包命名的病

网友(点评):
是的,这软件就是半 成品,,据说台湾厂用的多。。这软件奇怪的逻辑也只有 TW人 可以驾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对比才能有伤害,说说你都用过哪些软件,才好比较嘛

PS、AI、PRO/E、Solidworks等等,包括Autodesk自家的很多软件,用起来从来没有像Inventor这么难用。别的软件稍微摸索一下就知道基本逻辑了,Inventor有些功能简直莫名其妙,毫无逻辑而言。比如说零件图里的属性和工程图里面的属性有些不互通,在工程图填了属性并不同步到零件图。反之,在零件图里填的属性在工程图里要手动点击更新属性,简直莫名其妙。什么叫参数设计软件,肯定是一处改动处处关联,否则在每个地方再重新填一下和用AutoCAD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快放弃!

这取决于公司,不取决于我。要是我能决定,免费给我用也许会考虑一下。

网友:
习惯了就好,我也用过Inventor....

网友:
早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S、AI、PRO/E、Solidworks等等,包括Autodesk自家的很多软件,用起来从来没有像Inventor这么难用。别的 ...

这么一说还真是糟心

网友D:
俺们公司也用的这个  俺也是SW转过来的  刚开始用都这样  你以后就会知道他的别有用心

网友E:
您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表现出您对软件的不了解
inventor真正的短板并不在这些地方

比如改名的问题,我做的每套设计都要改名,而且是全部都改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善的解决方法,当然不是用vault

错误提醒您能看到不是人话的都算是常见问题,熟悉了很容易解决
您没见过的"未定义的错误"才是最可怕的...

而自动旋转视图这个是可以关闭的,而且是必须关闭的...

投影几何图元套路深,不了解其规则会栽跟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
一定要用的话,听我一言,投影定位点,别投模型

inventor真正的问题在于
没有按使用者的想法设计,而是按程序猿的逻辑设计
官方的机械设计师也就做点帮助文件
没做过参数超过100的设计...
跟他们交流很困难
很多功能做的很蹩脚说他们还不听
很多好用的功能,他们却不知道能这么用,也就给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表现出您对软件的不了解
inventor真正的短板并不在这些地方

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是些最浅显的问题,连这些直接关乎到用户体验的浅显功能都做不好,可想而知别的功能了。比如测量功能,简直是弱智想出来的。这个功能和solidworks对比一下,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当然了最新版的测量有点像solidworks了。重命名功能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想请教一下。
投影几何图元基本上是必用,比如要约束到某条边,软件是自动投影。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自动旋转视图至今我也没找到在哪里关闭,请赐教。
这就引出下一个吐槽点了,Inventor把很多功能隐藏的特别深,怀疑开发者脑袋有坑,生怕别人知道怎么用。还有那个官方帮助文件没什么卵用,看了等于没看。
你最后一段说的很对,我感觉不仅是程序员思维在做设计,而是这个软件整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整个软件的数据流在某个点是断开的,不确定是哪个点,只要在用过之后才能发现具体是哪个点没有同步过来。再加上有些操作方式明明很简单就能实现,它非要弄得复杂一点。还有遇到问题后网上基本找不到解决方法。所有这些问题累积到一块,越用越憋屈。

网友(点评):
这玩意是个半成品,垃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们公司也用的这个  俺也是SW转过来的  刚开始用都这样  你以后就会知道他的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特别用心的意思,你没发现吗,这家伙跟你一样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表现出您对软件的不了解
inventor真正的短板并不在这些地方

说得对呀

网友F:
软件其实并无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工具罢了,准确的把自己的设计意图表达、传递出去就行。
并不是国内的人在用,我们公司的国外设计师也在用,德国、意大利都有,所以没有那么不堪!

就像拍照,你是喜欢用PS呢还是美颜相机,各有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其实并无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工具罢了,准确的把自己的设计意图表达、传递出去就行。
并不是国内的 ...

工作要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拿把钝斧子砍树多费劲。比如说在一个U型的构件之间加一个零件,SW直接用宽度配合就OK了,inventor没有这种配合。需要手动选择一个面进行重合约束,自己计算后设置偏移量。最神奇的是只能选择U型构件内表面,选择外表面会报错。像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不是说inventor不能达到目的,是到达目的地需要山路十八弯。到论坛提问还被inventor老手嘲笑,在别的三维软件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功能被inventor老手研究之后终于实现了就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不知道他们的傲慢点在哪里。感觉就好像一群在用命令行的人在嘲笑别人用的是图形窗口。其实inventor还是有自己的优点,但是被一些人弄根本不让说缺点,在某某论坛就会看到大量这样的帖子。

网友(点评):
嗯 说出了俺的心里话

网友(点评):
IN 就是半成品。。。我为这话 负责

网友(点评):
确实,我最近刚用,宽度配合这个功能没有,真的要崩溃了。还有同轴配合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要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拿把钝斧子砍树多费劲。比如说在一个U型的构件之间加一个零件,SW直接用宽 ...

缺点肯定是有的,哪有没有缺点的软件,就像所有系统都有漏洞一样,只要这个软件一直在改进,我觉得就挺好

网友G(2018-06-28):
引用 楼主:
工作要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拿把钝斧子砍树多费劲。比如说在一个U型的构件之间加一个零件,SW直接用宽 ...

没有宽度配合,装配效率比Sw低太多了,这软件就是半成品 不好用。

网友(点评):
什么宽度配合?除了动态配合搞的不好,其它静态配合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有宽度配合,装配效率比Sw低太多了,这软件就是半成品 不好用。

没有宽度配合?【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宽度配合,装配效率比Sw低太多了,这软件就是半成品 不好用。

solidworks2010版之前的版本也没有宽度配合,难道用户不干活了吗
新建基准面或基准轴,添加重合配合,一个效果

网友(点评):
关键是 IN固定装配体中 找到的 中心面 可以随意拖动的!!!这是硬伤,懂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有宽度配合?【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如果有类似功能 麻烦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类似功能 麻烦请指点一下 谢谢
就是说,您并没有遍历Inventor的功能,就下了结论?
我以为,您要的功能是:Inventor的自适应。
这个您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说,您并没有遍历Inventor的功能,就下了结论?
我以为,您要的功能是:Inventor的自适应。
这个您用 ...

您确定是自适应功能?我们说的可是装配体里面的约束。还有您说的遍历inventor功能,一是确定inventor有没有这个功能,二是是有的话到底在哪个位置,怎么实现。把一个并不是很高级的功能放在了一个很隐秘的位置,新手找不到用不熟,这就是问题。

网友H:
您确定是自适应功能?【确定】
我们说的可是装配体里面的约束【没错】
可能您不太熟悉Inventor,自适应可是Inventor自己曾经大力宣传的东西呀。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H:
您确定是自适应功能?【确定】
我们说的可是装配体里面的约束【没错】
可能您不太熟悉Inventor,自适应可 ...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钣金中的拉铆螺栓怎么和六边形的孔约束?可以用自适应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钣金中的拉铆螺栓怎么和六边形的孔约束?可以用自适应功能吗?

这个不能实现。自适应是“缓约束造型,全约束确定”的意思,与您要的没关系。您的需求还是依照设计中的实际情况添加装配约束即可。

网友I:
真心不是一般难用,是极其难用,而且花时间太多

网友(点评):
我设计99%时间花在构思上,画图不超过1%

网友:
习惯就好了,以前用solidworks后来改用inventor刚开始觉得标准件库很不错,慢慢就得出的工程图也很顺眼。这主要取决于个人习惯

网友(2018-09-02):
引用 网友I:
真心不是一般难用,是极其难用,而且花时间太多

我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心不是一般难用,是极其难用,而且花时间太多

我还是 不说话

网友(点评):
像你这种方法来说明Inventor的社友,起码五六年前就有了。可我怎么看,你这不是机械设计,而是产品设计。

网友(点评):
10年前 玩剩下的,这个软件 就是 垃圾。。用垃圾做设计,你能做好设计???你这玩意就是几个 支架,,渲染的像一坨屎,,模糊不清。。。好意思炫耀????

网友(点评):
你们对渲染要求那么高吗?我现在还是十几年前3500的本本,集成显卡啊,inventor毫无压力。给客户展示也没有什么,客户最关心的是你的设计能不能达到他们要求。

网友:
INV使用6年SW 使用三年 各有各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取决于公司,不取决于我。要是我能决定,免费给我用也许会考虑一下。

适应软件就可以了
INV 和SW都使用过无缝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表现出您对软件的不了解
inventor真正的短板并不在这些地方

想请教一下,自动旋转视图怎么关闭??

网友J:
和楼主的观点一样,这软件用着是各种别扭。测量和孔特征是平时工作中用的最多的,就这两样和SW完全不能比。还有一个槽点,中键为什么是平移,UG、Pro/e(Creo)、SW中键都是旋转模型。CAD中键平移没错,但是统一到一款主打三维设计的软件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2018-10-03):
像我这种学校的教学软件就是Autodesk Inventor 2015 的人用起来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可能是我没有使用过其他软件的原因,没什么对比性吧

网友:
2017版应该是最稳定的一版,尽量不要用2018

网友(2018-11-07):
我来说两句话~~~~~~
Inventor确实用的,,,很痛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和楼主的观点一样,这软件用着是各种别扭。测量和孔特征是平时工作中用的最多的,就这两样和SW完全不能比。 ...

旋转用鼠标键的,不觉得累吗?我一开始也习惯中键旋转,刚用INVENTOR也不习惯,时间久了就知道了,中键按着拖动鼠标旋转,手很快会酸,我的手,不习惯。。。。。。。
与其这样抱怨,不如直接换软件吧。。。。。。。

网友L:
Inventor,好比SUV世界里的哈弗H5。

借用汽车之家H5论坛里老车友们的经典台词:

犹豫不决?选别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没有宽度配合,装配效率比Sw低太多了,这软件就是半成品 不好用。

Inventor里也有。只是,我自己从来不用。

零件的尺寸和几何特征,我都是在零件环境里完成的。有了多实体零件,我从没遇到需要用部件环境中“自适应”的情况。

网友(2018-12-13):
引用 网友L:
Inventor里也有。只是,我自己从来不用。

零件的尺寸和几何特征,我都是在零件环境里完成的。有了多实 ...

自适应那个东西做标准模块化的简易配合可以,复杂点的软件没晕我先晕了,当然软件公司的思路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旋转用鼠标键的,不觉得累吗?我一开始也习惯中键旋转,刚用INVENTOR也不习惯,时间久了就知道了,中键按 ...

旋转视图为什么要按鼠标中键,不是很明白。我一般都鼠标左键,中键是缩放

网友(点评):
啊???还有这功能?我只会用左右。。。滚轮,就是滚轮,调远近。。。刚试了一下,滚轮按下去,是平移啊。。。

网友(点评):
来翻老楼了。 没表达清楚,很多软件都是鼠标中键旋转,刚用inventor不习惯,工作久了才知道F4+左键的好处。另外,inventor跟auto CAD快捷键功能太强大了,这可能也是这种旋转用复合键操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转视图为什么要按鼠标中键,不是很明白。我一般都鼠标左键,中键是缩放

这排功能不是视图专用吗

网友(2019-01-26):
Inventor在机械设计方面算是数一数二的软件,应该和Solidworks不相上下,楼主认为Inventor难用应该是用它的时间较短,对它的了解不全面。在操作的便捷性方面应该在同类软件中难有与之媲美的。

网友(2019-02-28):
习惯就好了,sw转in的路过。

网友:
改用sw吧

网友M(2019-07-29):
引用 楼主:
工作要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拿把钝斧子砍树多费劲。比如说在一个U型的构件之间加一个零件,SW直接用宽 ...

做自动化设计,从Inventor转到Proe,也有楼主描述的感觉,难用到崩溃。

网友(点评):
Creo,不是不好,而是太严谨而已。我觉得,Creo的潜规则比Inventor多得多。。。想玩起来?准备好两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做自动化设计,从Inventor转到Proe,也有楼主描述的感觉,难用到崩溃。

inventor以前感觉也不错的,不过太卡电脑,现在转CREO 开始也是很难用 工程图垃圾 不过以后就知道有别人的配置好用,操作习惯都不同,也是有空摸摸 3,4个月逐步适应 ,现在设计钣金也很爽,高级功能没怎么用 普通设计装配没问题 习惯就自然了 而且CREO对电脑要求低 这个很爽!
每个软件有优缺点 何况inventor价格便宜 你要价格便宜又功能和宝马一样 那不是没道理吗 总的来说 inventor我也习惯 SW我都一直没习惯 也没打算去习惯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H:
您确定是自适应功能?【确定】
我们说的可是装配体里面的约束【没错】
可能您不太熟悉Inventor,自适应可 ...

我理解陈老师的意思是:假设要实现零件xxx和U型件的宽度配合,那么在制作零件xxx的时候,就使用自适应机制,用U型件的内表面宽度来约束零件xxx的长度。

我理解的对吗?

sw的宽度配合,其实就是走了个近道,选定零件1的两个面a、b,再选零件2的两个面c、d,自动把ab的中间面和cd的中间面重合约束。

inventor没这个快捷机制。我宁肯手动生成两个零件的中间面,也不想用自适应。

零件简单时,原始坐标系的三个面就可以充当中间面。
零件复杂时,用自适应就是主动跳坑啊。

网友N(2021-01-29):
确实inventor华友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很多方面确实不如sw简单实用方便

网友:
哈哈,我挖坑了。。
没事的时候看各种吐槽挺有意思的。。

PS:新版inventor对电脑的硬件配置要求降低了不少。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N:
确实inventor华友很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很多方面确实不如sw简单实用方便

我觉得INVENTOR比SW方便,就是稳定性差一些,装配时总是报错

网友(2021-09-16):
我们公司也在用,用的后果是,大部人工作还是用二维,对三维没信心了。

网友O:
刚开始用,从SW 转过来的,真的难用,奇葩逻辑,画图效率低,如果说这些可以慢慢习惯过来,那改名问题是真的无解,正因为改名不方便,导致老同事的文件各种工程图和零件名称对不上,每次从零件打开工程图还要去找,图纸存档乱七八糟。装配图有一个错误,哪怕是零件的错误,导致其他所有零件无法移动,我也不知道该夸它严谨呢,还是夸它傻。

网友P(2021-11-18):
引用 网友O:
刚开始用,从SW 转过来的,真的难用,奇葩逻辑,画图效率低,如果说这些可以慢慢习惯过来,那改名问题是真 ...

就单拿照着图纸画图,inventor完爆sw,inventor的画图速度可以说是所有软件中最快操作起来最方便的,快捷键按起来按的飞起,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学校比赛用inventor的原因。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P:
就单拿照着图纸画图,inventor完爆sw,inventor的画图速度可以说是所有软件中最快操作起来最方便的,快捷 ...

问题是我们是设计啊不是画图。参数化CREO很不错。非标机械钣金SW也不错。 这市面上还是SW居绝大对数 其次CREO

网友(2022-02-09):
INV输出工程图太方便了,SW出工程图到AutoCAD里面编辑,字体永远错位

网友(2022-05-07):
引用 楼主:
工作要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拿把钝斧子砍树多费劲。比如说在一个U型的构件之间加一个零件,SW直接用宽 ...

圣女婊就这样的,说话一套一套的。。。实际上狗屎都不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没有宽度配合,装配效率比Sw低太多了,这软件就是半成品 不好用。

稍微大型一点的装配图用了sw的宽度配合,更改配合更新后sw就会各种报错,难道没有体验吗?sw的宽度配合我宁愿不用,也不愿看到它各种报错。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Q:
稍微大型一点的装配图用了sw的宽度配合,更改配合更新后sw就会各种报错,难道没有体验吗?sw的宽度配合我 ...

SW装配最忌讳的是“链式装配”,即A-B-C-D-E这样传递下去的,链条越长,欠定义越多越容易出错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A-B,A-C,A-D或者直接用子装配体(多实体)也一样能表达,出错还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L:
Inventor,好比SUV世界里的哈弗H5。

借用汽车之家H5论坛里老车友们的经典台词:

借楼,向大侠咨询个问题,Inventor多实体方面的。

多实体零件,其中部分多实体是完全相同的,转成部件,每个多实体都产生1个对应的零件,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将这些相同的实体按同一个零件来转化?

网友(点评):
相同实体部分做一个就可以了。。转换成 装配体以后,再用镜像或者阵列。。

网友:
确实很垃圾,感觉像半成品。。。写软件的有些东西估计都没想明白。。逻辑混乱

网友R:
Inventor 现在都开发到2023版本了  功能越来越好  我目前使用IN一共有十几年了  从IN2010开始一直用到现在 个人觉得in出图比sw视觉效果好 与PCCAD配合起来 简直是干技术的得力助手  当然缺点也有 IN的曲面造型 比起SW Pro\e UG 等软件来说 差的太多 很难用

网友(2022-09-29):
引用 网友K:
借楼,向大侠咨询个问题,Inventor多实体方面的。

多实体零件,其中部分多实体是完全相同的,转成部件 ...

我也有同等疑问,其实inventor的多实体挺好用的,如果这点也能解决就很完美了,有的时候同一个实体我要在不同位置借用(不是镜向和阵列的位置),这样输出零件的时候确实不能生成同样的零件名,如果能生成同样的零件名,就可以直接用固定位置了,不用再重新装配同样名称零件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Inventor 现在都开发到2023版本了  功能越来越好  我目前使用IN一共有十几年了  从IN2010开始一直用到现在  ...

2023打开文件速度有提升,但是有个严重的问题,没弄清楚是我没设置好还是什么原因。
阵列出来的零件,再有其他零件跟阵列中的某个元素约束时,即使未完全约束,这个零件也不能再自由拖动了。

试了好久未能解决,现在已经卸载了。。。。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R:
Inventor 现在都开发到2023版本了  功能越来越好  我目前使用IN一共有十几年了  从IN2010开始一直用到现在  ...

你说别的还能承认??你说视觉,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画面丑,难看,费眼睛,线条不明显,两个相邻的实体就像是干涉一样

网友:
我用的2013七八年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可能你太习惯其它软件用法了。

网友:
在窗口选中特征,怎么在左边导航栏自动定位到所选的特征?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是最大的坑,每次改东西都要崩溃,,要一个一个找特征

网友(点评):
软件界面顶部有个选项,鼠标点击优先选择实体、面、特征等等,想找特征,就选择这个,然后在图形上选特征,特征树就定位到指定的特征了

网友(2024-08-23):
Valt,在哪怎么操作?

网友:
我用了十几年也没有你这些问题啊,还是低级版本的。再问问,没事天天改什么名字啊?我改名字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感觉很简单啊。design.vault.我压根不晓得是什么东东,一样画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