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方向始终不变的圆周运动如何实现?请见附图

楼主(2018-05-05):
问题如下图,谢谢!

网友A:
摩天轮不就这样?

网友:
看图,很容易

网友A:
你这个工件是平面运动,他是要上下运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件是平面运动,他是要上下运动的吧

你转90度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适,这个图米思米有案例吧,有没有链接啥的,学习一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转90度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

这结构转90度能一直垂直地面圆周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天轮不就这样?

摩天轮是靠重力保持垂直的,也就是说收到左右方向的力可能会摆动,我需要用机构来保持垂直。

网友(点评):
那你工况不说,谁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转90度能一直垂直地面圆周运动?

有什么不可以的,要保证初始安装的时候就要保持与地面垂直,你安装就是歪的你怎么弄都不会垂直

楼主:
这真是非常好的例子。只是做起来有点复杂啊,我只要一个件做如此运动就可以,而且只做往复的半圆运动。
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不可以的,要保证初始安装的时候就要保持与地面垂直,你安装就是歪的你怎么弄都不会垂直

再看了下,确实可以一直垂直某个面,但如果是单件产品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
见过别人设备做夹持的,可以用两个轴来计算转动角度,以此抵消,这个就比较贵了。
你现在是一个支点做圆周运动,想办法增加一个固定点也跟着运动应该就行了,我想了一下底下做个导杆跟着动应该也行。
或者类似四连杆的结构。

网友:
加配重,如果要受左右方向的里不摆动的话,给配重加个同心椭圆的滑槽就可以了

网友C:
链轮链条同步。圆心和工件中心装相同的链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转90度能一直垂直地面圆周运动?

你看图片中机构原理,滑轨里面有滑块连接那个板,而且是偏心滑轨,这个图里的并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链条同步。圆心和工件中心装相同的链轮

这个方法不错!!!
我想用同步带轮也可以做的到,谢谢!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行星轮系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