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怎么用SW设计工装夹具

楼主(2018-05-05):
先设计零部件还是装配体

网友A:
没有零件拿什么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零件拿什么来装配?

我的意思是有产品3d图纸,然后怎么用SW设计夹具流程,谢谢

网友B:
说说我自己的。一般的就先画一个方块零件,然后再数据迁移导入一个产品,再把产品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再求差修剪等等步骤(其中一些的标准件需要留出正确的位置)。弄好之后再创建装配体,把刚修剪好的工装和产品装配。
如果是复杂的,需要设计的非标准的小零件很多,就是先创建方块-----创建装配体----装配-----导入标准件及其他部件装配----根据装配体修剪。
思路1里所有零部件关联尺寸关系较少。
思路二就是绝大部分尺寸都是和装配体的装配关系相关联。
我个人觉得这两种都可以驾驭。看个人习惯了

下面这个图的凹槽和圆孔就是导入的一个产品的3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自己的。一般的就先画一个方块零件,然后再数据迁移导入一个产品,再把产品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再求 ...

谢谢,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个人习惯吧,先部件还是先装配都无所谓吧,我习惯先装配

网友:
习惯于自顶向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