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一种机械锁紧结构

楼主(2018-05-05):
求助

车床对图中产品进行攻牙处理,原先是人工上下料,所以直接用螺丝锁紧,现在改成机器人上下料,求教各位大神 ...

车床对图中产品进行攻牙处理,原先是人工上下料,所以直接用螺丝锁紧,现在改成机器人上下料,求教各位大神 ...

楼主:
原先是人工上下料,直接人工锁紧紧固螺丝,现在选择机器手臂上下料,求助一种方便的紧固产品的结构。已经用弹簧做过实验,效果不理想,产品易脱落。产品是一个45x45x70mm的钢件。

网友A:
做个弹性夹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弹性夹头就可以了

大神能具体点吗?弹性夹头没接触过,印象中就是车床和铣床的筒夹。弹性夹头它的锁紧和松开运动的力来源哪里?

网友B:
这个要旋转的吧?那基本就是做成气动卡盘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旋转的吧?那基本就是做成气动卡盘那样了

是的,这个要旋转的。现在就是不方便通气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要旋转的。现在就是不方便通气管啊

采用气动的话,这个旋转夹持结构最基本的就是卡盘的结构,一般买别人的卡盘,自己开发的比较少。
你的结构好不好用气动旋转接头,能用旋转接头的话结构会好做些。用弹簧的话,大夹持力就不好自动上料了,硬塞?

要是你有不用气缸能达到2000N的方案,也请分享一下,最近我在卡盘开发,拍脑袋想设计,蛋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气动的话,这个旋转夹持结构最基本的就是卡盘的结构,一般买别人的卡盘,自己开发的比较少。
你的结 ...

是的,没法用力道比较大的弹簧,小的弹簧,产品会飞出来。换配套卡盘的话,成本比较高,上百台机器。头痒啊。

网友:
启动二爪卡盘,爪子带调节功能

网友:
你画的是分度卡盘。我见到的分度看盘 是油缸上下夹紧的,不知你这个为啥要用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