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倒角怎么使用

楼主(2018-05-05):
新手学习solidworks,不知道倒角怎么使用,特征里的倒角为什么不显示,请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在草图情况下怎么能使用实体特征呢,草图里有绘制倒角

网友B:
先建立实体模型,然后选择要倒角的边线,倒角命令就亮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草图情况下怎么能使用实体特征呢,草图里有绘制倒角

知道在哪里绘制倒角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建立实体模型,然后选择要倒角的边线,倒角命令就亮显了。

新手第一天学习,知道在哪里绘制倒角了,谢谢

网友:
噢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