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纠偏装置怎么检测纠偏效果?

楼主(2018-05-05):
       小弟正在做一个关于纸张纠偏装置的项目,现有平台上采用的方案为通过采用伺服电机控制挡板的转动,通过纸张与挡板的碰撞实现纸张的纠偏。在纠偏的实现中,我们采用了半闭环的控制方式。通过光纤传感器A来检测纸张的输送并将反馈送给PLC,由PLC将处理后的信号送给伺服驱动器,再由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的运作。图片如下。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检测纠偏的效果,小弟应该用什么传感器呢?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通过采用伺服电机控制挡板的转动,通过纸张与挡板的碰撞实现纸张的纠偏;这个是什么原理
之前见过是通过轴向微调来实现纠偏,还有水平轴绕Z轴旋转实现

网友:
一种是改变过辊平行度,一种是平移,用在收放卷

网友A:
以前用过美塞斯的  自动纠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美塞斯的  自动纠偏

老哥,我想知道怎么测试纠偏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想知道怎么测试纠偏效果

哦哦,跑起来看会不会跑偏不就行了?

网友:
要简单就用那种撞墙式或者两个光电卡位,现在好像超声波比较流行,不过只能跟边,CCD的没用过,不知道怎样,精度高的那个啥三桥,超级奇怪,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灯泡,镜头就一块毛玻璃,其他啥电子器件都没有了,然后还能跟线或跟边,精度高响应快

网友:
用传感器检测的,这个有现成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