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泵站电机的工作制

楼主(2018-05-05):
      之前写了一个帖子,谈了一下泵站电机损坏以后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绕组是否烧毁以及如何简单判断一下电路的损坏情况。今天再写一个电机工作制的文章,作为如何设计泵站的其中一篇。      之前的文章链接如下:泵站电机检测是否烧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以电机驱动的液压系统是非常常见的液压系统,在机床,风电,工业液压,工程机械领域有大量的应用。在这一类液压系统中电机是整个液压系统的动力源泉,电机烧毁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了,那么如何避免电机烧毁呢?方法就是:正确的选型。      电机选型除了考虑防护等级、扭矩、 功率、转速、电压等因素之外还要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制。液压系统设计对原动机一般都有保护,电机一般不会带载启动,电机选型一般考虑类型、功率、转速、安装方式和工作制就够了。工作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他与电动机工作时的温度直接相关,选择失误将直接导致电机烧毁,虽然有的电机是带有热电偶传感器来采取保护措施的,但是要想液压系统能够可靠工作,这个参数一定要引起重视。
       以机床、风电为例的设备的液压系统往往会选择采用紧凑设计的液压泵站,因为主机本身对泵站的空间大小有要求,并且液压系统控制的执行机构也是断续工作的,这样的泵站电机就可以选择短时工作制的电机来实现泵站的紧凑设计。对这种泵站无论是液压系统的设计者和使用方都要注意泵站电机的工作制。下面来看一下一个实例

      此图是某油泵标牌上的内容,绿色框里就是工作制的要求S3-25%。他的含义用标准含义来解释的话太难懂我直接来举例子,这个S3表示周期工作制,顾名思义电机不能够长时间一直工作,工作一会儿就需要断电休息,否则发热会把电机烧坏;25%表达了这个电机持续工作和休息时间的一个比例多少,含义就是这个电机的工作以10min为一个周期来衡量,电机需要满足:启动满负荷工作2.5min-停机休息7.5min-启动满负荷工作2.5min-停机休息7.5min-启动满负荷工作2.5min-停机休息7.5min,如此往复下去。10min就是一个负载周期,没有特殊说明就是国家规定的10min,也有的电机标注 S3-25% 5min,那他的含义就是5min是一个负载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工作只能是1.25min然后停机3.75min。你的实际工作需要假如没有超过这个电机的性能要求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可以使用,如果有问题那么就需要考虑更换。
      S3就是工作制的代号,工作制一共有S1~S10共10种。25%也不是想写多少都行国标规定只能从10%、25%、40%、60%里面选,另外三个百分比的含义和25%一样,你往上面套一下就能理解了。

      这个图片是某油泵说手册上的要求,翻译过来就是:油泵要工作在S2和S3下,油箱够大的情况下可以短时工作在S6下。
      其实特殊紧凑泵站的液压系统油泵一般都是这三种工作制。S3上面说过了,S2表示短时工作制,完整代号后面会有一个时间代号,例如 S2 60min,表示电机启动以后可以连续满负荷工作60min,然后断电停机让电机冷却到初始环境温度以后才可以再次启动工作60min,如此往复。
      S6表示连续周期工作制,具有“周期”这一点与S3是相同的,但是但是周期内运行情况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叫“连续周期”。S6的标注方法要求和S3的大部分要求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点只在于S3在负载工作时间到了以后需要断电停机,而S6不需要断电只要满足电机空转(零功率)就行了。
      我们最常用的电机是S1工作制,S1表示连续工作制,开了就不用管了,随便用。
      液压系统常用的几种工作制已经说完了,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一般都能够根据要求选出我们想要的电机,但是有的时候实际情况却是无比复杂的,样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有,必要时就要自己搭一个试验台来实际测一下,责任心绝对是是工程师的美德。
      关于电机工作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去看一下:GB755-2008《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我在这里放上下载链接,关于电机肯定有坛友比我更加专业欢迎交流。
GB 755-2008 旋转电机

楼主:
为自己点赞!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受教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想请教一个关于低温电机的问题,低温电机是否都需要增加加热带?没有加热带运行在低温环境下,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想请教一个关于低温电机的问题,低温电机是否都需要增加加热带?没有加热带运行在低温环境下 ...

低温电机没有用过,倒是液压油见过低温的需要预热。可否发一点资料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温电机没有用过,倒是液压油见过低温的需要预热。可否发一点资料大家一起学习。

我这边也没有相关资料,只是在使用时与供应商沟通过程中,有一点了解,比如一般来说低温到-40℃,相比常温电机来说低温电机会使用铝制扇热风扇,同时里面的一些密封件以及润滑脂都会使用低温材料,如果是带制动器的电机,一般制动控制模块也是低温型号,需要单独放置在配电柜类,同时可以选配线圈加热带。差不多就这些,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加热带需要配,什么时候可以不配加热带?
差不多就知道这些,如有理解错误也请指正。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看应用场合吧,在希望保护低温的情况下不能够有加热带。在野外环境不想要低温启动的话需要加热啊。这个我也没有接触过只能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