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样分析扭矩对吗

楼主(2018-05-05):
大家看下这样分析扭矩对吗,链轮分度圆100左右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参考
1.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28Nm是哪里来的,因此我假定是来自减速电机的输出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更正一下,找到四个导轮与导轨的摩擦系数,根据小车重量,计算出四个两个导轮可以提供的最大摩擦力,然后转换到链轮上的扭矩。这个值才是你应力分析里面的扭矩。估计最终算出来的值应当是远远小于28Nm的
2. 如果楼主需要的小车加速度很小,上面步骤1计算得到的扭矩就会远远大于所需加速扭矩。按照步骤1的方法计算也可以,就当是安全校核了
3. 两端固定的约束方式,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符合动静学理论的
4. 轴承受的载荷除了扭矩,应当还有拉力,大小为两根链条拉力之和,至于计算方法,还需要从步骤1的最大扭矩算起。额外再考虑链条张紧

具体计算过程楼主可以自行推倒。
根据以往经验,我给点小建议:在链轮左侧再增加一个轴承。30的轴抵抗扭矩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同时加上径向拉力的话,一定会弯,因为这个压力会是一个不小的值。

以上,,个人见解,供参考

网友(点评):
你好,可以加我微信吗,向你学习!!!我的微信号13953828545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拉力方向是怎样的?两条链条指的是?

网友B:
应该是施加在键槽的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施加在键槽的面上

我用的涨套,没有用键

网友:
两端黄色轮处应该也有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参考
1.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28Nm是哪里来的,因此我假定是来自减速电机的输出值。如果是 ...

谢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C:
请问这是物料运输小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物料运输小车吗?

是的,摆渡输送车,码垛用的

网友:
扭矩应该施加在轴的旋转截面上,只加某个点分析出来单个点应力值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参考
1.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28Nm是哪里来的,因此我假定是来自减速电机的输出值。如果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参考
1.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28Nm是哪里来的,因此我假定是来自减速电机的输出值。如果是 ...

链轮左侧是哪里,最后一点没太明白

网友:
感觉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看法,供参考
1. 楼主没有交代这个28Nm是哪里来的,因此我假定是来自减速电机的输出值。如果是 ...

你这是答非所问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车轮没轮橼啊,不会跑偏吗

网友:
两端固定约束,不对、
两端固定,相当于把轴的两端焊接在固定面上了,实际上,两端加的约束不应该限制杆轴向的自由度,当然,如果力不大可能计算结果不会有明显的差别
浅显点,一根钢丝绳,拉紧并固定两端,跟两端不固定,效果可差多了

网友:
楼主好:
       这么做是不对的,
       在两个轮子部位加反向扭矩。(可以先算摩擦力矩,画扭矩图确认一下,基本功不能丢啊)
      原谅我比较直接,这看起来像是毕业设计的东西,给教授看看还行,给客户看看嘛,怕你抗压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