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徽章边缘的特征

楼主(2018-05-05):
这个是一个老师叫我帮忙画的,我画到最后边缘不知道怎么画了,想用扫描来做,但是又不像,用倒角也不好控制。能用切除加点限制条件吗?

网友A:
模具工具的 “拔模”命令,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工具的 “拔模”命令,楼主可以试试看

拔模可以一边的吗?

网友B:
边缘可以一段一段地扫描,再镜像。
但是我一次扫描成功了,如图:

拿参数来,认真画一个。

楼主:
我把我的半成品发出来 就是边缘没有处理好 16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缘可以一段一段地扫描,再镜像。
但是我一次扫描成功了,如图:

高450,宽330底为8mm,然后那些花纹为1mm凸起,我把图片也发下。可以的话能加qq请教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缘可以一段一段地扫描,再镜像。
但是我一次扫描成功了,如图:

想知道扫描的截面和路径草图

网友B:
好吧,依你要求画个轮廓。

先把图片贴到AUTOCAD,调整大小至差不多,描出轮廓,
把轮廓贴到3D软件基准面,确定轮廓线,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依你要求画个轮廓。

我也是这样子画的 sw里面插入图片,描轮廓。现在基本上搞定了 谢谢您了

网友(点评):
愿张先生踏着前人搭的阶梯事业有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子画的 sw里面插入图片,描轮廓。现在基本上搞定了 谢谢您了

其实 我很少接触这些形状的 我都是学机械设计,要不是老师没空不想做,我也不想画,感觉这些做外观设计的人会好一点,现在自己课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