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择

楼主(2018-05-05):
请教在1Cr18Ni9基体上进行车、铣、钻孔加工的刀具!

网友:
高钴刀具。不要选择高钛,

网友:
钨、钴类的硬质合金都可以,主要看你切削参数。

网友:
硬质合金和大多数难加工材料一样 , 加工 1Cr18Ni9Ti 不锈钢时切削力较大 , 切屑与前刀面接触时间短 , 切削力集中在切削刃附近 , 容易产生崩刃现象 , 因此宜选用 YG 类硬质合金加工 。YG 类硬质合金韧性较好 , 有较高的耐磨性和红硬性 , 导热性也好 , 比较适合加工不锈钢材料 。 通常推荐使用 YG3X 、YG8 、YW1 、 YW2A 、 YW3 等牌号 。 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硬度、耐磨性和耐热性 ,以 及较高的强度 、韧性和导热系数 。

网友:
钴、钨刀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