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裂,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8-05-05):
如图轴在根部断裂,求大神分析一下原因,轴还没卸下来,左侧是减速机

网友A:
看不清轴断面的情况。能不能把这根轴的运行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好细!

没看清那个是轴

楼主:
轴直径100

网友:
没有联轴器什么的么,刚性连接?

楼主:
是刚性连接

网友:
根部应力太集中,建议设计的时候不要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轴断面的情况。能不能把这根轴的运行情况做一个简单介绍?

卸下来的,比较清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