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一体化系统中,执行元件与驱动元件的匹配(一)

楼主(2018-05-05):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设计过程是机械系统和电气参数的匹配过程,系统各零部件的参数匹配合理,才能稳定工作,达到系统控制的要求。
以下对具体机电一体化系统的驱动元件和执行元件的匹配做一个简单总结,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首先,要做负载分析
驱动元件和执行元件匹配之前,首先要做负载分析。
系统中的控制对象就是系统的负载,负载的运动形式有:直线运动、转动、间歇运动等。为了方便分析负载的运动,需要将具体的负载又分为几种常见和典型的负载,比如,惯性负载、外力负载、摩擦负载和弹力负载。对具体问题而言,有可能是几种典型负载的组合,也有可能是其中之一。

其次,要做负载的等效变换。
负载的等效变化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等效转动惯量J;另一个是等效转矩T。控制对象的运动有直线运动,旋转运动(包括摆动)。执行元件与被控对象有直接连接的,也有通过中间传动装置连接的。执行元件的转矩或力、加减速控制及制动方案的选择,应该与被控对象的主要参数(转动惯量、质量)相匹配。所以,要将被控对象的参数和所受的负载等效换算到执行元件的输出轴,比如,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也就是要计算出输出轴承受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等效负载转矩(对于旋转运动而言),或者计算等效质量和等效力(对于直线运动而言)。

最后,等效计算的方法
(1)求等效转动惯量      根据系统等效前后动能总和相等的原则,也就是等效部件的动能=系统所有动部件的动能总和。
(2)求等效转矩              根据系统等效前后做功相等的原则,也就是等效部件所做的功=系统所有部件克服负载做功的总和。

网友:
有实例分析吗

网友:
楼主好人,再分析分析啊,小板凳已备好

网友:
这些知识挺有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没什么毛病。但是感觉表答方式有点官方,刻意雕琢的感觉,不自然,你需要表答的自然一些。否则还会有人怼你的。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人怼你说你照搬教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没什么毛病。但是感觉表答方式有点官方,刻意雕琢的感觉,不自然,你需要表答的自然一些。否 ...

随便去说吧!他/她也去搬出来让我学一学,就有人喜欢穿马甲,再戴个头套出来说话,大热天的,都不嫌热?,看来我吃咸盐操淡心了

网友:
坐等例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去说吧!他/她也去搬出来让我学一学,就有人喜欢穿马甲,再戴个头套出来说话,大热天的,都不嫌 ...

这个是我的账号,我是看了你们互怼才来看热闹的,你不要多想,这不是马甲,如果你把我当成那个怼你的二逼,那你可太对不起我了,我看过之后是支持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账号,我是看了你们互怼才来看热闹的,你不要多想,这不是马甲,如果你把我当成那个怼你的二逼 ...

…………,竟然喜欢看热闹!你也是一个说话实诚的人。开玩笑!大可不必在意。

网友: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网友(2018-11-27):
总结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