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主轴,两边中心孔做掉后长度到位,两顶尖顶住,一次加工成型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8-05-05):
这种加工有什么优缺点,比如一次加工成型,基准统一无重复定位,相对尺寸好保证,减少流转时间还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不建议采取这种方法
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之间,最好有一次下活、再装夹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但中心孔也可以按零件精度要求分为粗、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采取这种方法
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之间,最好有一次下活、再装夹

加工应力不消除,会很尴尬,赞成

网友:
图纸看的不太清楚啊,一次加工成型可以保证各个外圆的同轴度要求,虽然看不清图纸,但是这个轴如果采用两顶的工艺来加工,那么对同轴度的要求一定非常严格,缺点是主轴夹紧的端驱费用昂贵,特别是进口的

网友B:
轴和齿轮为啥不分开做呢

网友:
最好重复上活一次 粗加工的加工量会大一些 中间需要一次释放应力及形变量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采取这种方法
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之间,最好有一次下活、再装夹

中心孔后边精度需要可以在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采取这种方法
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之间,最好有一次下活、再装夹

主要就是加工残余应力,工件加工后取下来应力释放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和齿轮为啥不分开做呢

花键肯定是分开做的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分开设计

网友C:
恒力油缸设备这么好,直接上复合机做啊,照着KYB工艺走

楼主(2018-08-23):
引用 网友C:
恒力油缸设备这么好,直接上复合机做啊,照着KYB工艺走

复合机是外径花键一次成型吗

网友:
上面的回复已经说明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