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高速钢钻头加工压铸铝的寿命?

楼主(2018-05-06):
ADC12铝,加工2.6还有3和4的螺纹孔,打孔攻丝,普通2.15、2.5、3.3高速钢小钻头,使用日本兄弟钻铣加工中心。工件一般打孔深度10以下盲孔,攻丝8以下,打孔2500/攻丝1000转。要求以加工的孔数来确定刀具寿命。怎样来计算打孔还有攻丝加工的钻头丝锥寿命?

网友:
这个能算出来吗?

网友:
一根钻头能用多久,和刃磨一次能用多久,有直接的关系
而刃磨一次能用多久,和刃磨水平直接有关
所以,以加工的孔数来确定刀具寿命的问题,很难回答

网友:
算不出来的,就算提供钻头丝锥的厂家也不知道的,他们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参考,楼主如果想真的了解钻头的寿命,只有通过不断的批量实验来得到宝贵的数据

网友:
可以向刀具厂商问个参考值,虽然实际意义也不大。

网友A:
我们加工7A09-T6铝材,2.5直径孔,深度6.0,用二手pcb钨钢钻头(4元/只),主轴12000转/分,油冷,刃磨一次钻头可以加工4w个孔。刀具寿命你参考?

网友:
为什么要用高速钢的?也不算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加工7A09-T6铝材,2.5直径孔,深度6.0,用二手pcb钨钢钻头(4元/只),主轴12000转/分,油冷,刃磨一次 ...

2.5的钻头,生挤的成分很大,四万个孔?多了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的钻头,生挤的成分很大,四万个孔?多了点吧?

pcb全合金钻头排削槽比较深,排削槽磨削得很光,钻铝不存在生挤,你可以淘宝上研究一下他的图片,也可以搜一下PCB加工的视屏,那效率堪比冲床,而且PCB板应该不允许有毛刺。至于钻4W个孔我还有保留。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NzgxMDQ2NA==.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全合金钻头排削槽比较深,排削槽磨削得很光,钻铝不存在生挤,你可以淘宝上研究一下他的图片,也可以 ...

我在网上没找到你说的钻头,但是这个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7164917881.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9.26062d2beEiU87&tracelog=p4p&sessionid=ad213541018db743d5c53efb87304c72
应该和你说的钻头形状差不多吧。这个价格不去管它,只看形状
麻花钻,为了保证一定的强度,中间必然不能空(不过确实有中空的钻头,价格不会是4元)
麻花钻在钻孔时,钻头中心速度为零,靠近中心部分速度很低。你的转速是12000,够快了。但是中心的速度并没有变

所谓生挤的意思,就是孔的中心部分是生生挤出来的(这和切削原理中的挤压不完全一样)
为此,钻头要磨的对称,否则孔就会大;不过在特别的情况下,孔也会小(不是很严重)。磨不好还会出现转轴剧烈抖动,那就该出事了
在对称的基础上,务必要认真修钻心,
钻心磨扁,与118°时的刀刃直线成一定角度(60°左右,最好偏小),也就是磨横刃。如果磨的好,可以从钻心处出来两根比较细,但一定变蓝(甚至黑)的螺旋细丝。磨出这样的钻头就算是高手了
然后修圆弧,注意各种角度的拿捏,千万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负角,好的钻头刚出来的铁销基本不变色
上面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改善生挤,减少轴向切削力。可不管怎么弄,生挤是无法改变的。只能让它生挤情况变得好一点
2.5的钻头太细,生挤就更厉害一些
另外,铝加工起来有点粘,对于钻孔中心的生挤会更加不利。加冷却是正确选择,加油就是油烟呛眼睛,呛鼻子

钻头加工才会出现生挤,金属切削加工的其他方式,只有挤压,没有生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