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曲面不能加厚的原因

楼主(2018-05-06):
做了一个边界曲面想加厚生成实体,有预览但生成失败,如何查找失败的原因。再次尝试向外加厚可以,但在光滑的边界上有两点向外形成突刺。对称和向内都不行。

网友A:
多半是你的边界曲面在双侧加厚时会形成自相重叠、交叉的空间,这从你的后半句话:但在光滑的边界上有两点向外形成突刺,可以看出。

网友B:
不能加厚就是你的面有问题,然而你不放档案盒图片上来,我们也只能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你的边界曲面在双侧加厚时会形成自相重叠、交叉的空间,这从你的后半句话:但在光滑的边界上有两点向 ...

元帅说的对曲面的一个边做了切除,可以向内加厚了。但加厚时无论是否选择“合并结果”,都是形成了两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厚就是你的面有问题,然而你不放档案盒图片上来,我们也只能说说

是的,应该放图。公司有网络管理,放图要解密,有点小麻烦,请理解。从这件事上的体会是遇到问题可以向大侠们多请教,世上还是好人多。同时自己要多尝试,如这个从零件构成上是想向内偏移,在软件给预览但不能完成时,通过可完成的向外偏移,能看到异常点。遇到红灯绕着行,虽然慢些,也能到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放图。公司有网络管理,放图要解密,有点小麻烦,请理解。从这件事上的体会是遇到问题可以向大 ...

既然公司都这么保密,楼主还是问公司领导吧,免的被我们知道了是啥

网友(点评):
网络管理一般来说正常的

网友C:
面有问题,最好不要用加厚,,,

你可以先成体,后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有问题,最好不要用加厚,,,

你可以先成体,后抽壳

是一个铸件由6条线段围成的一个空间封闭环,形成一个25mm的壁厚和6个侧壁相接。抽壳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