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配置名称的宏代码

楼主(2018-05-06):
各位大侠好:如下代码,我是想将配名称提取成字符串
dim aaa as string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aaa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0).Name

运行时在第四句上出错,错误提示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或方法,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属性代码?

谢谢!!

网友A:
試試    aaa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0).Name   改為如下.

aaa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取得當前零件的零件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    aaa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0).Name   改為如下.

谢谢您,我的本意就是要提取配置的名称,而不是零件的名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是谢谢您!!!

网友B:
获取当前激活的配置名称:
将aaa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0).Name更改成
aaa = part.GetActiveConfiguration.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取当前激活的配置名称:
将aaa = part.GetConfigurationName(0).Name更改成
aaa = part.GetActiveConfi ...

谢谢,感谢您的回复,经过测试为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