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45钢焊接后发黑出现金黄色

楼主(2018-05-06):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两根45号钢圆棒,焊接后,表面精加工,再拿去发黑。

结果,焊接位置出现明显的金黄色。没法变成黑色。
发黑前已经彻底酸洗干净了。

感觉好像是铜?

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气保焊接?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保焊接?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什么是气保焊接。我只分得清电焊和氩弧焊接。

请问是焊丝导致的吗?

以前发给另外一个供应商焊接,没出现这样的。

如何避免?

谢谢!

网友(点评):
不知道焊接数据没法说。说不定焊条含有其他金属。

网友:
会焊 但不是专业焊工, 这十有八九是焊丝的原因。

网友:
楼主,这个到底使用什么焊接的。
气保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是不是  铜钎焊。

网友:
正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焊工用的焊丝有问题,选错材质了。

网友:
颜色跟黄铜焊挺像的,只是淡了点;

网友:
应该是焊疤的合金成分不一,不适合现在的发黑配方

网友:
应该焊丝比较好 密度大 没办法黑他。找更黑的配方。没使用加温发黑吧。

网友:
楼主发财了,45钢变黄金的专利啊。

网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楼主的情况,但是铜是不能被发黑的

网友:
焊接的材料和母材不一样,不发黑的地方应该就是焊缝的材料

网友:
有可能是焊丝材质问题,选错焊丝了,如果是不锈钢的焊丝,会这样
因为用不锈钢焊丝的话熔合区就是最薄弱的地方
母材和焊材不匹配导致

网友:
很多东西要学习哦

网友:
应该是焊丝的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了,还没有讨论出统一大家认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