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R0.5MM的圆角

楼主(2018-05-06):
大家好,我想在衬套(装在深孔中)的端面加工一个r0.5mm的圆角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有加工圆角的刀啊

网友:
直接用成型刀就ok

网友B:
楼主,你那是什么设备加工啊,如果是数控车,直接走圆弧就可以加工,或者可以用成型刀直接加工

网友C:
多深的孔 是正常刀具够不到吗?就是R0.5而已 做个加长刀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工圆角的刀啊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深的孔 是正常刀具够不到吗?就是R0.5而已 做个加长刀杆就行了

有没有手工加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是什么设备加工啊,如果是数控车,直接走圆弧就可以加工,或者可以用成型刀直接加工

机件比较大,另一个是孔径比较小,成型刀不太好伸进去

网友(点评):
如果做成型刀都车不到的位置,是不是其它的刀具就更没法车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手工加工的方法

手工方法就是钳工倒角研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