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分析材质库的问题

楼主(2018-05-06):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网上下载的材质库,里面的各个材质参数对应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各个材质参数有很大区别,在SW有限元分析的时候,分析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你对力学有多少了解,你对分析过程中要使用的参数在力学计算中的应用有多少了解,是否丢弃软件自己计算过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材质问题,就是数据源的问题,跟计算有关吗?你再会计算,数据源都错了,你计算什么?

网友A:
这个可以手动更改

网友B:
也可以在材质库里增加材料和材料属性。

网友C:
这个如果要真实数据,还真的要自己买材料试验得来的才准确啊。市场上的跟有些手册上的数据确实有差异,还好了,那个什么系数本来就大,心里明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要真实数据,还真的要自己买材料试验得来的才准确啊。市场上的跟有些手册上的数据确实有差异,还好 ...

谢谢,指的是安全系数放大?确实,就算是同一种材料,材质参数实测也会有一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手动更改

确实可以手动更改,但是按理说编材质库的人应该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材质参数都对不上,大家用起来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材质库里增加材料和材料属性。

要是有能直接用的材质库就好了,按理说这种标准常见的材质库,应该有齐全的参数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的是安全系数放大?确实,就算是同一种材料,材质参数实测也会有一些差异

真正做产品要投入市场,对受力要求又比较严格的,必然是经过自己检定的,有详细的采购要求的。书籍上的数据做为学术交流和参考用的,没有试验条件的,一般就安全系数做的比较大,参考同行经验和实际使用情况决定。至于仿真,做为以上行为的一个参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