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z轴受轴向力吗

楼主(2018-05-06):
平面磨床在磨削工件时,z轴受轴向力吗,砂轮主轴垂直。用砂轮断面磨削,运动过程中,上下方向不进给。

楼主:
如果受轴向力??公式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很遗憾这个问题我帮不了你。不过我想如果磨床主轴的轴承是角接触轴承,是可以受轴向力的,计算就根据轴承来就好。所以要先搞清楚你的磨床的结构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这个问题我帮不了你。不过我想如果磨床主轴的轴承是角接触轴承,是可以受轴向力的,计算就根据轴承来 ...

平磨据我所知没有用轴承的,包括角接触轴承。或许是负载的原因,大负载都用的轴瓦,靠油泵形成动压,把轴悬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磨据我所知没有用轴承的,包括角接触轴承。或许是负载的原因,大负载都用的轴瓦,靠油泵形成动压,把轴 ...

你说的这些我也听说过,但是现在很多都直接用动力主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磨据我所知没有用轴承的,包括角接触轴承。或许是负载的原因,大负载都用的轴瓦,靠油泵形成动压,把轴 ...

径向用轴瓦的,轴向还是会有轴承来定位的,轴瓦无法轴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