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7Ni2加工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8-05-07):
小弟单位是加工液压阀的,最近一直在试切这种材料,使用的德国进口设备,主要是进行深孔加工,反复的实验证明这种材料的加工性能太差了,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表面粗糙度和加工时不断屑,加工时刀具耐用度极差,现像各位请教,或者有加工经验的兄弟们交流加工方法和刀具使用技巧,6 N" x6 Q2 K, g$ T$ H

网友:
1Cr17Ni2钢是低碳铬镍型耐蚀钢, 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热处理后亚温淬火能有效地抑制该钢的高温回火脆性,可以使钢的脆性转化温度降低, 韧性得到改善, 所以建议调质后,或高温回火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
有试过95w18Cr4V的刀吗?

网友:
楼主使用什么样的刀具?深孔u钻还是钻头,带内冷的那种?

楼主:
材料已经做过调质处理,但是加工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是加工效率太低,正在找刀具厂家提供新的切削方案,大孔的粗加工使用的U钻,小孔使用整体合金钻头,大孔的表面粗糙度ra1.6使用组合铰刀,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看来在这种材料有点冷门,材料咱们的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