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质库内材料的名字怎样更改呢

楼主(2018-05-07):
SolidWorks材质库内材料的名字怎样更改呢,例如我想把 201 退火不锈钢(ss)改为201,可以更改吗

网友:
复制以后改名

网友(点评):
在哪里啊,能上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A:
直接重命名即可

网友:
在原材料上点复制,然后在自定义材料里新建库,然后在库下面点粘贴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A:
直接重命名即可

看你截图上材质库里“CB补充”以下的材质库是从哪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