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可折叠与展开机构

楼主(2018-05-07):
求助。有类似图上这样的可折叠与可展开的机械机构吗,就像风琴式防护罩那种,不过是圆形的。可以用来作为开合机构吗,如果不用柔性材料怎么设计结构

可折叠与展开机构

可折叠与展开机构

网友:
没有这个机构,图片是看不懂的

网友A:
结构类似于折扇扇面的结构,旋转轴分两部分,一个固定的旋转中心,一个旋转出力部分,只能单一方向旋转。考虑到厚度的问题,建议扇面做两等分或四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类似于折扇扇面的结构,旋转轴分两部分,一个固定的旋转中心,一个旋转出力部分,只能单一方向旋转。考 ...

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因为感觉扇叶的最终位置不同,要是都放在同一个旋转轴上,这个结构怎么弄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https删://item删掉我.taobao.com/item.h删tm?spm=a230r.1.14.30.删35484afcNzDLWG&id=36830301827&ns删=1&abbucket=5#detail
简单的类似于这样的,扇尾可以看成和扇面一样长的结构,要是复杂的,可以把叶片之间用软性连接,铰链、钢丝,类似于手风琴,旋转用连杆驱动

网友:
每页有一个自旋转轴

网友:
没看明白,到是有点像家里晒衣服的架子,打开成圆形,收起像雨伞状。

网友(2018-07-18):
LZ要这种结构?

网友(2021-04-02):
楼主 后面找到这样的机构了吗

网友:
楼主后面找到这个机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