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完成后再删除零件所有配合都变成移失面

楼主(2018-05-07):
solidwords装配体完成后再删除单个零件所有配合都变成移失面,然后零件前面都有一个向下的红色箭头或者×,没有动任何地方。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删除零件改为隐藏零件,你删除了零件,零件对应的配合关系机会找不到啦

网友:
出错的零件都直接或间接与被删掉的零件配合

网友:
配合的联系都与你删掉的零件有联系,肯定会出错

网友:
造了栋楼,把下面几层拆了,大楼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显示的是找不到零件,因为你把零件删掉了

网友:
你以为是画2D装配图呢想删谁就删谁?找找3D装配教程学习一下吧

网友(2018-12-2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另外,其他层主都没有理解楼主碰到的状况。

补充内容 (2018-12-30 11:20):
解决了

网友(2019-05-17):
楼主怎么解决的,急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