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接地与产品需要防静电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8-05-07):
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产品为电子产品(带元器件),需要进行一些生产设备。对与产品接触的零部件提出了防静电要求——一般都是一些防静电非金属材质(以前碰到的都是这样)。后来厂家制作的定位板为铝板,说是设备进行接地用铝板就是和接地导通,起到防静电作用.请问是这样的吗?在此谢谢啦!

网友A:
单纯的设备接地起不到防静电作用,防静电要做到不起电或者等电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设备接地起不到防静电作用,防静电要做到不起电或者等电位才行

谢谢!

网友B:
一般正规厂房静电地和设备地是分开的,接一块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规厂房静电地和设备地是分开的,接一块儿不行。

你说的静电地指的是员工静电环的的接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静电地指的是员工静电环的的接地吗?

每层楼都会根据要求设计对应的静电桩,你说的静电手环通过操作台架上的静电连线连接到静电桩,这个有对应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层楼都会根据要求设计对应的静电桩,你说的静电手环通过操作台架上的静电连线连接到静电桩,这个有对应 ...

非常感谢您。初步了解了下,进行一个汇总,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防静电是要用一定表面电阻的材料制作,是可以进行导电的,释放是温和缓慢的。1.绝缘体是不行的,无法把产生的静电释放。2.金属材质,电阻太小,在进行放电时瞬间的电流或电压过大,也会击坏产品.3.由于功能不一样,所以工厂里面设备的地线与静电地线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