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铣铝刀痕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7):
正常来说,一刀走过去,只会留下一个方向的刀痕,但是我现在这个,一刀走过去,有两个方向的刀痕。。

也就是说,铣刀先接触工件那边走过去后,另一边还会刮到工件。

∮30的铣刀,试过560/1000/2300/rpm,铣1mm或者0.1mm,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换成新刀也一样(刀痕也是往两边),有没有可能是铣床的问题?望各路大侠支支招~

网友:
不知道 你平面粗糙度啥要求   要求高的话 换把 专门精铣平面的铣刀

网友A:
估计是铣床头和托板的平行度没有校准

网友:
工件震动幅度太大?
瞎猜的

网友B:
主轴和工作台需要有一定的角度,如果你用的是立式,建议把立铣头和工作台的垂直度允差调大一点,如果用的是卧式,就要调主轴和回转盘了,要结合粗糙度,别加工出来是个凹面就行!

网友:
铣刀是不是粘刀了,完事可以在光一刀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用铝专用刀具即可。

网友:
这不是接刀痕这是震刀痕。。

网友C:
你反方向进给就没双刀痕了。如只能现在的方向进给,那就调一下垂直度啊

网友D:
测量一下刀具与主轴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铣床头和托板的平行度没有校准

正负0.01mm,拿百分表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和工作台需要有一定的角度,如果你用的是立式,建议把立铣头和工作台的垂直度允差调大一点,如果用的是 ...

大一些是指多大呢?我上次校平是正负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刀具与主轴的垂直度

正负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反方向进给就没双刀痕了。如只能现在的方向进给,那就调一下垂直度啊

两个方向都试过的,一样有。

主轴和平台垂直度0.01mm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楼主试试从切削速度,进给等程序工艺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那就垂直度调差点,调到没后端纹为止

网友E:
铣床加工铝材质零件,容易粘刀,导致铣削面出现杂乱得痕迹,建议采用用二刃高速钢铣刀,加工时不会粘刀;并且主轴不需要这么高的转速,2000转足够了,铝是比较软的。

网友:
刀具主偏角和后角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F:
我觉得这跟楼主设置主轴转数与移动轴进给量匹配有关系,作个假设不知道对不对:主轴转速1000rpm,移动轴速度1000mm/min,即主轴每转一圈移动1mm,两转移动了2mm,每转之间铣削时挤压材料形成波峰(估计也跟端面刀刃R角有关),当移动轴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刀刃刮到了后方的波峰,形成了刀痕。这也形了我们平时所说的加工表面粗糙度。分析也不知道对不对,望各有经验社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跟楼主设置主轴转数与移动轴进给量匹配有关系,作个假设不知道对不对:主轴转速1000rpm,移动轴速 ...

能移动那么快才是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床加工铝材质零件,容易粘刀,导致铣削面出现杂乱得痕迹,建议采用用二刃高速钢铣刀,加工时不会粘刀;并 ...

没有两刃的,只有四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一些是指多大呢?我上次校平是正负0.01mm

根据你加工件的宽度和粗糙度,先调到0.0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加工件的宽度和粗糙度,先调到0.05试试!

14楼说的有道理!当然需要在满足你产品要求的基础上!

网友:
磨刀霍霍向猪羊

网友(点评):
太深奥,楼主不一定懂。

网友:
主轴跳动大 导致到头不稳 颤刀

网友:
感觉像是进给量太大,震动比较厉害

网友:
铣铝一定要合金刀或整体钨钢刀,高速钢会结瘤、留很深刀痕。
端面粗铣后的余量,换镗刀可以出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加工件的宽度和粗糙度,先调到0.05试试!

调到0.15mm,然后做了一把飞刀,装片铣铝的刀粒,一刀铣1.3mm,铣出来可以看见影子。

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边有点毛边,晚点上图

网友:
工装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到0.15mm,然后做了一把飞刀,装片铣铝的刀粒,一刀铣1.3mm,铣出来可以看见影子。

有一个问题,有 ...

毛边是不可避免的,不用上图了,打磨去吧

网友:
这么多人研究垂直度.......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怀疑,只要主轴不抖动,零件定位不抖动,跟垂直度有关系吗? 我很多年前跟老外一直较真过一个事情,零件摆放有倾斜,2D投影仪测量出来的XY数据时没有误差的。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