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速打孔设备

楼主(2018-05-07):
我有一产品:材料为锅炉容器板 板厚28mm,板宽2450mm、长12500mm上面菱形分布Φ2~Φ3小孔几百万个。现寻高速打孔设备

网友:
什么打孔机可以冲28厚的钢板,还3mm小孔。超出我想象范围了。

网友:
这打孔是繁琐的事罢了,倒很关心是啥用处的这板?

网友:
额,这个是你行你上。。。。。。。。。。。。这估计要订做设备吧。。

网友:
要做专机,按尺寸订做非标多孔钻,看产品的量大不大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在一个长滚筒上钻几万个孔。平板上钻孔要好做一点。

网友:
一块这样的钢板,重达6.7吨,长12.5米,这得用龙门钻铣CNC。估计没有什么更快速的机床了。
打几百万个孔说过了点吧,几十万或1百万个孔还说得过去,根据尺寸可以算出大概多少孔的。

网友:
这是要钻头集团军啊,换钻头也麻烦,2~3毫米的小钻头,不能改改设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筛板吧 可否考虑多层薄板焊接把合 薄板的话 冲床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用多层结构的话 那就只能定做大型多轴多头钻了 得不少钱啊

网友:
板材太大了,得用龙门铣床之类的来加工,速度及效率难以提高,2-3mm的孔很容易就断钻头的,再就是激光打孔,孔太小了,激光也不好打,楼主可以问问激光厂家是否可以订做一台呢

楼主:
用龙门多头钻孔或电加工打孔,不知谁有这方面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