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机加工问题

楼主(2018-05-07):
此材料的机加工性能咋样,易变性吗?像450mmx30mmx20mm的板子机加工出来会弯曲变形严重吗6 Y% v; D$ R# N; B& Y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的老哥吗

网友:
我们用这种棒料做的锤头尺寸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过920w分子量的upe棒料,加工成挡圈耐磨性挺好的

网友:
一些塑料加工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些。对比一些跟其他塑料的相关参数:比如强度,硬度,弹性模量。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要求。https://yuedu.baidu.com/ebook/790e47df1b37f111f18583d049649b6648d70999?pn=1&click_type=10010002&isFromWenku=1&rf=https%3A%2F%2Fwww.baidu.com%2Flink%3Furl%3DjPBJkdmoHsMFgmFRYNL9NwN-vz1t4G74085DdcQlVTnSf1Q6-kvm0sVBZ12Z96Ute5SUi8xrjWkQDenUZYiGk4MGdz3cY6f9-WWNFl_I4i0CWUm4LNpOPK02XjA-tES3%26wd%3D%26eqid%3D8f89f3bd0006c560000000065af001c5

网友:
塑料类材质的机加工是个麻烦的事情,首先要保证材质的质量,其次工艺安排,最后是机加工的走刀顺序,貌似同样材质的板材,国外就比国内好,不变形,楼主加工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工件变形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