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可承受大动载荷机械升降机构平台(NEW)

楼主(2018-05-07):
现欲设计一款可以承受15~20T的机械升降机构平台(用于高度补偿)
1、载荷为正玄波动载荷,15T±10T(0~25T的正玄波载荷);
2、平台顶面尺寸:900mm×300mm(2件),底面可与地面平台固定;
     PS:若设计整体平台:900mm×1000mm,但两边可能略有0-6mm高度差;
3、可调节高度:200~1200mm,即可调行程≥1000mm
4、纯机械结构+机械锁定(低维护、低成本),稳固耐疲劳;
5、齿轮齿条、涡轮螺杆?思路不清晰,0.5~1HZ的疲劳动载荷。

大神们,该机构是否合理?如何实现?请各位发表宝贵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

支架

支架

(图为之前设计的是简易支架,但更换件后高度会变化,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补充内容 (2018-5-8 16:14):
仔细想了一下,用楔形块+四立柱可能能够实现,只是空间位置尚未考虑。

补充内容 (2018-5-8 16:46):
楔形块高度调节是离散型

网友:
用液压缸。

网友A:
平台升降过程与正弦载荷变化过程有关联吗?

网友B:
高度调节范围比较大,剪叉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
齿轮齿条和涡轮蜗杆肯定都不行了,这么大的动载荷,液压传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调节范围比较大,剪叉结构可以实现。

剪叉结构,最小高度200mm好像无法满足,最低150mm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台升降过程与正弦载荷变化过程有关联吗?

高度调节后,再加载荷,也就是动载荷的情况下高度是保持不变的。

网友A:
用液压方式实现比较稳妥。用平均载荷乘以动载荷系数或者直接用最大载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液压方式实现比较稳妥。用平均载荷乘以动载荷系数或者直接用最大载荷计算。

看来还是得靠液压缸,本来想用纯机械结构来实现,但是最低高度可能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