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3D动画制作

楼主(2018-05-07):
各位大神,请问有会制作流水线动画制作的吗?本人用的Solidwoeks软件,上面的运动算例,做个小部件的还好,怎么做整机的?还需要用其他软件配合吗,请简述制作原理和大致流程,并推荐点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电脑带的动吗

网友B:
SOLIDWORKS里面有composer模块做动画

网友:
如果不换电脑,就改用3dmaxs

网友:
3D马克思

网友:
对,三弟马克思

网友(点评):
你有点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带的动吗

电脑没问题,我见过以前的同事截了好多图片,然后用视频编辑工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面有composer模块做动画

自带插件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直线往复或旋转的结构,但做整机的动画怎么搞啊,效果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