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回转运动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8-05-07):
如图所示的回转机构,外壳直径大概在240mm左右,需要完成360度回转,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第一次做类似的东西不太有经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把你的结构说清楚点。你就说一个回转运动,都不知道具体的结构,怎么去给你安排回转结构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明确,未表达清楚;而且proe设计的数模图片也比较模糊,更本看不清是什么机构?

网友:
那头转,用什么液压元件?

网友:
楼主请把你的问题前后交代的清楚一点,大家领会了你的意图才能有针对性的帮到你。

网友:
回转油缸,用的很多!油缸里面带两个螺旋的缸体,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使用蜗轮蜗杆机构;转速不高时,也可以使用锥齿轮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