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的基础绘图问题

楼主(2018-05-07):
如图:已知AB=50,AB到A1B1的距离是20,如何在A1B1直线上找一点C,使<ACB=36度。谢谢帮助的大神。。

网友A:
同弧所对应的圆周角相等

楼主:
谢谢大神,,帮了大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弧所对应的圆周角相等

谢谢你的回答,,我做出来了。

网友B:
过A点做一条直线与AB成54°,相交于AB的中垂线与O点,然后以O点为圆心画圆经过AB,那么与A1B1直线相交点C就出来。对应的角度就是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A点做一条直线与AB成54°,相交于AB的中垂线与O点,然后以O点为圆心画圆经过AB,那么与A1B1直线相交点C就 ...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网友:
看见答案后,果断的想起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