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膜如何分离

楼主(2018-05-07):
请教各位大神,一叠50张的手机钢化膜,用两个吸盘吸取的时候会一下吸几张,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让吸取的时候只吸取一张膜。

网友:
可以用吸盘掰弯一点,从底下抽取

网友A:
俩吸盘 一高一低  单吸盘到一定高度用风吹下

网友B:
两面用夹具,一面光滑一面软体带阻力,吸盘吸起来时第二张会有带软体一面的夹具拉住,使第二张拉开有空气进入不会吸在第一张下面。

网友:
吸力太大?

楼主:
吸力不大了,直接用手拿,有时候都是黏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吸盘 一高一低  单吸盘到一定高度用风吹下

试了一下,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面用夹具,一面光滑一面软体带阻力,吸盘吸起来时第二张会有带软体一面的夹具拉住,使第二张拉开有空气进 ...

一叠有几十张,这个貌似行不通吧。

网友:
吸住了之后抖几下?

网友:
科学难题

网友:
薄片材料分离方法及其装置
搜下这个看看
用SooPAT搜一下

网友:
侧面推出来再吸,每次上升一个高度?

网友:
除静电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