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标题栏共页 第页 大家都是怎么填写的

楼主(2018-05-08):
机械制图标题栏共页 第页 大家都是怎么填写的,感觉GB/T10609考虑个别忽略整体不太合适。

网友:
我们一般不填写这一栏,只有当大的装配在一张图中表达不清的时候,分2张以上图表达一个装配图的时候才用到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第一页共一页。只有在一张图表达不完这个零件时,如,数据表,型线图等等时,有两到三张,才写第X页,共2页

网友:
默认共1页 第1页,多页更改就是啦

网友:
我以前正常就是第一页共一页,到这个公司后,如果是10张就填第X页共10页,但我觉得很麻烦,如果后续要增加个零件,那我所有的图纸都要把共10页修改,幸好做的不是几百张图纸的机台,那他们又说不这样写,下面加工的容易把图纸弄丢

网友:
我们公司这个都没有填过。

网友:
按国标走

网友:
我们都是图号往后面加 第几页共几页都不写

网友:
大的焊接件图纸,可能一张装配图表达不完全,需要2张。就是共2页

网友:
呵呵  我们做配件的 基本都没有填写

楼主:
我在国企研究所都是共20第1以此往后排,现在到这家公司很乱,我看看国标10609,感觉关注个别忽略整齐,如下发图纸少也不好明显查找,就是对设计来说添减页方便,也不好发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国企研究所都是共20第1以此往后排,现在到这家公司很乱,我看看国标10609,感觉关注个别忽略整齐,如下 ...

不管多少页图纸都共20页?我怎么觉得这样也会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