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面板加强筋问题

楼主(2018-05-08):
各位好,最近在看公司以前的老模型。想咨询一下钣金焊接的问题。

以下加强筋,加红圈的折边和不加有什么区别,感觉不加还省成本了。
是不是焊接方式会不同?我看加过的加强筋一般都是点焊。
另外两加强筋相交时,一般是长边打断还是短边打断?

谢谢!

补充内容 (2018-5-8 10:55):
我以前的公司焊加强筋就直接一个U形钣金或者直接焊方通。不会再在U形上再加折边,所以请问下加折边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采用一般的点焊,就是折边的那种。
短边还是长边要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普通的面板太大加加强筋而已,没什么功能性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一般的点焊,就是折边的那种。
短边还是长边要看具体情况

不加折边的话,焊接定位,焊接强度还是难易度会差一些?

网友A:
折边有可能是为了加大接触面积,减小筋与板的缝隙,加强筋与底部更贴合,空间结构更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折边的话,焊接定位,焊接强度还是难易度会差一些?

是一般的点焊焊接工艺要求有平面接触最好。但也有特殊的焊接工艺也可无折边

网友:
折边才能有加强筋的作用,且平直整齐,焊接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边有可能是为了加大接触面积,减小筋与板的缝隙,加强筋与底部更贴合,空间结构更牢固

有道理,不过一般来说面板焊加强筋一般也没什么要求,只要连接起来就行了。受力大一点的会考虑直接焊接方通吧。

普通面板加个折边会好一些,不过材料成本会稍稍贵一些,量大的话也要考虑省成本,所以我是想普通面板焊接有没有这个必要加折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过一般来说面板焊加强筋一般也没什么要求,只要连接起来就行了。受力大一点的会考虑直接焊接方 ...

不加折边易变形,焊接不平整,外观难看,而且焊接强度不够的话你得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