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选型

楼主(2018-05-08):
如图
大部分多事O型圈在里面(红色的)
有没有在外面的(绿色的)

就是动静圈的O型圈密封都在外面的。

楼主:
不过我是希望油封和另一侧相对静止。

网友:
有,机械密封盒,O型圈在椎体部分机体孔里面。,,,,,

网友:
那样做比较浪费材料,功能一样。所以就用内孔密封的多.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

网友(2019-01-29):
机械密封安卓版,mif密封选型及沟槽尺寸输出。。。QQ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2020-05-02):
转子泵密封,一般都在外面的

网友(2020-12-24):
有的,用在泵里面的一种机封静环在泵体上,动环在叶轮上,动环外圈密封圈和叶轮密封

网友(2021-07-23):
离心泵上使用的机械密封比较多,密封效果很好.....

网友:
磁流体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