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在FANUC系统上用过三菱的光栅尺

楼主(2018-05-08):
有没有大神在FANUC系统上用过三菱的光栅尺
FANUC系统配上三菱的光栅尺,机器断电后原点就丢。
比如X,Y设-100,-100是原点,断电再开后,就变成-8,-10这样,差得很多,每次都变。

网友:
没有用过,都是海德汉。建议你咨询三菱厂家,或者让售后修改参数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问比较专业的三菱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