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术语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08):
最近在采购一台润滑油站,这是关于油站系统控制的
帮忙看看,

油泵集中是什么意思呢?

DI 和DO又做何解释?

谢谢!

网友:
DI表示输入 DO表示输出

网友:
digital input
digital output

网友A:
传说中的集中润滑?

网友:
2楼和3楼说的都对!DI表示数字量输入(控制信号是数字量,非模拟量),DO表示数字量输出(控制信号是数字量,非模拟量)。

网友:
让楼主发一下完整的图片看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油泵集中就是集中润滑的意思吧,推荐鲁布润滑系统,我们公司代理的,可以找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集中润滑?

是一台稀油润滑装置,四个润滑点,风机两个,电机两个

我觉得油泵集中可以理解为他的运行状态,即“可用但未运行”;

另外两种状态应该是“正在运行”  和“故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泵集中就是集中润滑的意思吧,推荐鲁布润滑系统,我们公司代理的,可以找我哦

客户指定生产厂家了

网友:
DI和DO, 输入和输出信号。
主油泵/备油泵 集中,可能是说主备控制的power source或者central control

网友:
集中润滑就是把润滑部位比较多的部位集中起来供油,并达到精益润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