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进气孔大小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8-05-08):
气缸不同缸径进气孔大小有没有相关标准?谁有相关资料?O(∩_∩)O谢谢帮忙?

网友A:
看了下亚德客和SMC的模型,1~2mm的进气口,进气口参数不在选型规格里,一个缸径只有一个规格的进气口。不过好像也可以特别定制,大了后噪音和密封会差一些。
楼主可以找下标准模型量量看,不是自己做气缸吧?

网友:
SMC选型书前面就有,接管口径和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亚德客和SMC的模型,1~2mm的进气口,进气口参数不在选型规格里,一个缸径只有一个规格的进气口。不过 ...

对,自己做一个非标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自己做一个非标气缸。

那就参照标准气缸的口径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亚德客和SMC的模型,1~2mm的进气口,进气口参数不在选型规格里,一个缸径只有一个规格的进气口。不过 ...

smc,费斯托模型都没有那个小孔,我郁闷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之前看错了,打开的两个模型都是亚德客的,以为有个是SMC的了。
SMC的我重新看了下确实没有那个小孔,你可以看看亚德客的。
这个是63缸径的亚德客模型,2mm小孔。不过公司和这边区域的亚德客供应商比较熟,也有协商提供改大进排气口的非标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之前看错了,打开的两个模型都是亚德客的,以为有个是SMC的了。
SMC的我重新看了下确实没有那个 ...

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更像知道这个小孔是不是有标准。还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进排气道方式。机械手册找了一天了,还没找到这个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更像知道这个小孔是不是有标准。还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进排气道方式。机械手 ...

这个大小应该主要影响气缸的运动速度,后期可以通过节流阀调节,所以孔不是过大过小就好。标准气缸应该是经过计算和验证的。建议研究下气缸不同的运动速度范围和这个口径的流量关系,到时候分享出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