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如何均匀加热

楼主(2018-05-08):
       各位大侠,现有一款产品,内置水箱需要加热,水箱有效容积16L,材料为ABS,用温度传感器监控加热至40度停止,抽水口在水箱底部。现在采用的是加热管给里面的水加热,但是水温不够均匀,具体表现为加热管上方的温度比加热管下方的温度高。这就造成了温度传感器不能实时监控水箱内实际温度,请问一下有什么加热方式(加热速度快)能使水箱内均匀加热,或者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能让水箱内的水流动起来的,谢谢!!

网友:
叶片搅拌,气搅拌,循环水泵

网友A:
水箱内加搁板,隔板与隔板错开布置,让水箱内的水在流道里流动,然后再设计传感器和加热器的位置。见过进地铁站或者进机场安检时,不让你直接进去,而是让人在里面拐很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内加搁板,隔板与隔板错开布置,让水箱内的水在流道里流动,然后再设计传感器和加热器的位置。见过进地 ...

让水箱内的水动起来,用什么动力源呢

网友A:
出水口不是在水箱最下端吗?进水口设计在水箱上部,进水口和出水口有水位差,水流靠水位差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口不是在水箱最下端吗?进水口设计在水箱上部,进水口和出水口有水位差,水流靠水位差流动。

加热的时候是不进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的时候是不进水的

加热时不进水,干烧?

网友B:
加热时不出水吧?把加热管平铺开装在底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热时不出水吧?把加热管平铺开装在底部试试

如果不出水进行加热,加热管设计在水箱底部,当放水时,先流出去的水温度高,后流出去的水温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出水进行加热,加热管设计在水箱底部,当放水时,先流出去的水温度高,后流出去的水温度低。

热水的密度比冷水要小,重量轻,加热的过程中热水上升,冷水下沉,自然形成对流

网友C:
40度温度不高,使用过水加热器吧,用电用气都可以。

网友:
在进水口装即热的水龙头,某宝或某东都有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度温度不高,使用过水加热器吧,用电用气都可以。

厨宝就是这样加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水的密度比冷水要小,重量轻,加热的过程中热水上升,冷水下沉,自然形成对流

需要时间比较长。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出水口在一边 加热管放另一边 会形成自然循环 传感器放出水口一边 ,嫌循环慢就在加热管上方放个电机带动个叶片加速循环。

网友:
猜想LZ的ABS热水箱是竖立的,电加热器从上口放进去,上温下凉,水流动性较差。
建议重新设计一个ptc加热的容器,底部加热。为防止ABS过热,必须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内加搁板,隔板与隔板错开布置,让水箱内的水在流道里流动,然后再设计传感器和加热器的位置。见过进地 ...

这个设计真不错。。点赞

网友D:
楼主好: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是什么产品的水箱吗?给水加热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很多采用实时加热,在出水口附近设置加热装置,稍后端设置传感器形成闭环。这样省电。
       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是什么产品的水箱吗?给水加热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很多采用实 ...

医疗器械,加热至人体适应温度后要用蠕动泵进入人体结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器械,加热至人体适应温度后要用蠕动泵进入人体结肠的

那基本建议13楼的方向,装在出水口。像样的供应商有很多,淘宝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时间比较长。也是一种方法。

还要看他具体的运作过程,如果是进人体,并且放完水后水位不变的话,可以在上方增加一个小电机加叶片,以增加热量交换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器械,加热至人体适应温度后要用蠕动泵进入人体结肠的

医疗器械的话,不建议使用即热型,如果是过水加热的还好,如果是内壁加电热丝的那种很可能导致余热过高,造成事故,就像某宝上的小厨宝,刚用完再开,水温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