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芯机镗孔加工大批量生产,部分产品前后尺寸存在锥度

楼主(2018-05-08):
最近,使用走芯机,加工SUS304、SUS420材料,镗孔加工出现前后端锥度问题,长度15mm,前后有3-5丝的误差,加工内孔D<10.0

分析原因:1.不锈钢材料加工硬化,由于镗盲孔,排削不畅,刀具缠绕铁屑,刀具加工到底部,刀具让刀

排除原因:1.刀具刚性良好,悬深长度尽量短(大于工件长度3-5mm)
               2.切削三要素正常(参考刀具参数),分粗精加工,留给精加工余量(0.2mm)
               3.设备精度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还望各位给出较好的建议

网友A:
小孔镗孔天生刚度不好吧,试试钻孔或钻孔加铰孔吧

网友B:
正常来说 孔深15mm 孔径不到10mm 应该不至于出现锥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 孔深15mm 孔径不到10mm 应该不至于出现锥度啊

纳闷就是纳闷在这里,分析原因,找不到原因啊,车削不是不锈钢的材料,前后锥度就较小

网友C:
如果刀具刚性什么都足够的情况下出现让刀情况是不可能的,很有可能现在机床已经出现加工锥度了,调调主轴吧,另外出现的锥度也可以通过程序补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孔镗孔天生刚度不好吧,试试钻孔或钻孔加铰孔吧

尺寸精度要求不高,加一步铰孔,提高MT时间,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刀具刚性什么都足够的情况下出现让刀情况是不可能的,很有可能现在机床已经出现加工锥度了,调调主轴吧 ...

谢谢啦,现在是什么情况,加工100件,连续加工,有七八件不合格,出现的没有规律,程序里面修改,弹削不可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是什么情况,加工100件,连续加工,有七八件不合格,出现的没有规律,程序里面修改,弹削不 ...

看看钻空留的余量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有可能是粗加工余量留点很薄,精加工有时候车削到了有时候没有车削到,也会出现这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