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的选择问题,求建议!

楼主(2018-05-08):
有个地方要用到缸,需要行程600mm,推力7000N,现在的问题是空间有限,缸的总宽度不能超过100mm,也就是说80缸径的标准气缸才勉强放的进去,不过在0.5MPa的气压下输出力远远不够,用油缸,现场没有泵站,用电动推杆比较便宜,但速度又太慢,大概10mm/s,走完整个行程要60s(最好10s左右就走完),电缸问了一下要1万好几,太贵了,还有什么气液增压缸,多倍力气缸,这些我也没用过,想请教一下,用过这种特殊缸的,哪种性价比好?

网友:
气液增压缸好点吧,多倍力气缸也没用过,个人感觉气液增压缸会稳定点

网友:
配个小液压站

网友:
气液混用

网友:
加一个迷你泵站就行,因为你的条件限制太多了,缸径又不能增加,只能用液压站,建议增加液压泵站

楼主:
谢谢各位,我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
配个小液压站,也没多少钱。。。

网友:
80缸径能放进去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放两个,再配合增压泵和储气罐,标称增压比为2的增压泵,实际增压比可以达到1.5左右,增到9公斤,两个气缸的输出力应该是已经超出了。
当然,有个前提是这个气缸动作不能太频繁,否则增压泵的流量可能不够

网友:
       用气液增压缸吧,其实输出端就是油缸,供气源就行了。工作位置放输出缸,气缸还得找另外一个位子放置,因为你工作位置受限,不能选用那种一体化的。
       用起来很方便,没有泵站的各种噪音油腻。跟气缸一样,用了很多年,力气大的地方基本用这个,那种油泵呜呜响的基本车间工人受不了。另外价格也是有点儿贵啊,国内好点儿牌子的也还是比较贵,这个你得自己决定了。

网友(点评):
抱歉,刚看了你的题目,你的行程要求600MM,如果全程都要大力的话,就麻烦了,一般出力行程都比较短,辅助形成倒是有,

网友:
用迷你型泵站或者用双向齿轮泵和蓄能器做个小闭式

网友:
行程600,总宽度不超过100,又要推力大速度快,可以用大气缸连长推杆。大气缸安置在附近够得着的地方。

网友:
用电缸吧,精度、可靠性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