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投影仪幕布锁住解锁原理??

楼主(2018-05-08):
有一种投影仪的幕布,拉倒底下就锁住了,再用力往下拉一下就解锁了,松手后自动卷回去。请问这个机械原理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有一种纱窗就是你说的这种,纱窗拉下来就卡在卡扣里;纱窗要收上去时,摁住卡扣,一松手,纱窗就收上去了。

网友:
参照“闭火儿”,就是早期的拉绳开关

网友:
还有圆珠笔

网友:
投影幕布,拉倒底下锁定而且绷紧,再要拉是拉不动的,除非上边有一个强力的卷帘机构。
要想一个锁紧释放机构,办法多多。要想方便而且零件不丢失,要用到一个搭钩释放按钮,这个按钮可以在用手指压下幕布下横杆时腾出大拇指使劲按一下,幕布回升,机构设计较简单,也可以在向下压横杆时触发释放按钮,使搭钩张开,幕布上升后机构恢复,设计较复杂。
原理如此,具体要图片与参数。
楼主,现在先用石块挂一挂,放完电影再研究。

网友A:
之前手机的存储卡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高铁的窗帘原理哪位大神画个图来讲解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手机的存储卡也是这种结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