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光学用消光材料

楼主(2018-05-08):
求问各路大神,1.目前有哪些便于做消光处理的以及方便机械加工(要打直径0.8的通孔)的材料
                      2.消光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谢谢!

网友:
如果楼主指的是matle surface treatment,那一般是通过喷砂、拉丝、喷亚光漆……等等方式。所以楼主得先明确告知零件表面的“光吸收率”是多少,这样才好进一步判断。

网友:
楼主是指光学仪器方面的消杂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