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制作

楼主(2018-05-08):
       做动画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一个三轴的机器手向下抓取工件,然后需要工件跟随机械手同步移动,但是机器手的移动轨迹是弧形的,之前想着给工件添加两个马达让它大致跟着机械手走,然而我发现在同一个时间段,工件好像只会有一个马达运作,根本达不了要求,然后又想着用C4D做动画,现下载了一个发现需要把之前的装配体改成stl格式才能导入C4D,一千多个零件要重新导入软件,感觉好爆炸,有没有大佬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有个方向也行,先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可以考虑这种思路,工件运送和机械手抓取动画,可以分成两部分来做。
工件运送,无论是传送带还是什么,都应该不难,这部分的动画仿真一直到机械手下伸去抓工件。
机械手抓取工件并:承接上面机械手下伸的动作,这部分可以把工件和机械手完全配合起来,这样工件就会跟随机械手运动了。

组合剪辑起来,就得到了一段拼接视频~

当然这是最简单,也最偷懒的,还有一种思路是做轨迹规划,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硬币分拣的动画。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3Dvia试试。不依靠马达。直接进行拖动。进行曲线轨迹的运动

网友:
用三个工件不就行了,抓取前一个,抓取过程中一个(和手抓配合),放下后一个,每个阶段只显示一个工件。

网友:
谁说的只能一个马达动作。。N个马达都可以同时动作。

网友:
把不需要运动的机构单独保存为一个整体,化繁为简

网友:
机器人都有专门的模拟软件...SW有点捉襟见肘...

网友:
建议用solidworks composer,它有机构运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