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SW问题

楼主(2018-05-08):
添加注释链接到属性的时候,图中两个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
之前建工程图模板时遇见过着问题,都是一个个试一遍现在已经忘了

网友A:
点击右下角的帮助按钮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下角的帮助按钮可以帮助你

问题就是我看不太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