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加工特点

楼主(2018-05-09):
今天朋友加工店的平面激光切割设备,做了一批厚板材零件,结果全部报废。。。

   大部分都是切割出来后飞边切割痕杂质太大,零部件外形完全没有精度,导致要返工处理;更多得切割下落料孔还粘付在本体上,要用手用力得敲才能敲下来;面对这次质量异常,解决办法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我去查资料,做了以下汇总:

   首先要知道它得原理:当聚焦的激光束照到工件上时,照射区域会急剧升温以使材料熔化或者气化。一旦激光束穿透工件,切割过程就开始了:激光束沿着轮廓线移动,同时将材料熔化。通常会用一股喷射气流将熔融物从切口吹走,在切割部分和板架间留下一条窄缝,窄缝几乎与聚焦的激光束等宽。

   火焰切割是切割低碳钢时采用的一种标准工艺,采用氧气作为切割气体。氧气加压到高达 6 bar 后吹进切口。在那里,被加热的金属与氧气发生反应:开始燃烧和氧化。化学反应释放大量的能量(达到激光能量的五倍)辅助激光束进行切割。

图1 激光束熔化工件,切割气吹走切口中的熔融材料和熔渣

熔化切割是切割金属时使用的另一种标准工艺。也可以用于切割其他可熔材料,例如陶瓷。

    采用氮气或者氩气作为切割气,气压 2-20 bar 的气体吹过切口。氩气和氮气是惰性气体,这意味着它们不和切口中的熔化金属发生反应,仅仅将它们向底部吹走。同时,惰性气体可以保护切割边缘不被空气氧化。

压缩空气切割

    压缩空气同样可以用来切割薄板。空气加压到 5-6 bar 就足以吹走切口中的熔融金属。由于空气中接近 80% 都是氮气,因此压缩空气切割基本上属于熔化切割。

等离子体辅助切割

    如果参数选择恰当,等离子体辅助熔化切割切口中会出现等离子体云。等离子体云由电离的金属蒸气和电离的切割气组成。等离子体云吸收 CO2 激光的能量并转化进工件,使更多的能量耦合到工件,材料会更快熔化,从而使切割速度更快。因此,这种切割过程也叫高速等离子体切割。

等离子体云事实上相对于固体激光是透明的,因此等离子体辅助熔化切割只能使用 CO2激光。

气化切割

    气化切割将材料蒸发,尽可能减小了对周围材料的热效应影响。采用连续 CO2 激光加工蒸发低热量、高吸收的材料就可以达到上述效果,例如薄的塑料薄膜以及木材、纸、泡沫等不熔化的材料。

    超短脉冲激光使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其他材料。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吸收激光并剧烈升温。激光脉冲不与熔融的粒子和等离子体反应,材料直接升华,没有时间将能量以热量的形式传给周围材料。皮秒脉冲烧蚀材料时没有明显的热效应,没有熔化和毛刺形成。

图3 气化切割:激光使材料蒸发,燃烧。蒸气的压强使熔渣从切口排出

参数:调整加工过程

许多参数影响激光切割过程,其中一些取决于激光器和机床的技术性能,而另一些是变化的。

偏振度

偏振度表明多少百分比的激光被转换。典型的偏振度一般在 90% 左右。这对于高质量的切割已经足够了。

焦点直径

焦点直径影响切口宽度,可以通过改变聚焦镜的焦距改变焦点直径。更小的焦点直径意味着更窄的切口。

焦点位置

焦点位置决定了工件表面上的光束直径和功率密度以及切口的形状。

图4 焦点位置:工件内部,工件表面和工件上方

激光功率

激光功率应和加工类型、材料种类和厚度相匹配。功率必须足够高以至于工件上的功率密度超出加工阈值。

图5 更高的激光功率可以切割更厚的材料

工作模式

连续模式主要用于切割毫米到厘米尺寸的金属和塑料的标准轮廓。而为了熔化穿孔或者产生精密的轮廓,则采用低频的脉冲激光。

切割速度

激光功率和切割速度必须互相匹配。太快或者太慢的切割速度都会导致粗糙度的增加和毛刺的形成。

图6 切割速度随着板材厚度增加而降低

喷嘴直径

喷嘴的直径决定了从喷嘴中喷出的气体流量和气流形状。材料越厚,气体喷流的直径也要越大,相应地,喷嘴口的直径也要增大。

气体纯度和气压

氧气和氮气经常用作切割气体。气体的纯度和气压影响切割效果。

采用氧气火焰切割时,气体纯度需达到 99.95 %。钢板越厚,采用的气体气压越低。

采用氮气熔化切割时,气体纯度需要达到 99.995 %(理想情况是 99.999 %),熔化切割厚钢板时需要更高的气压。

技术参数表

在激光切割早期,使用者必须通过试运转自行决定加工参数的设置。现在,成熟的加工参数被存储在切割系统的控制装置中。对于每一种材料类型和厚度,都有对应的数据。技术参数表使得即使不熟悉这种技术的人也能顺利操作激光切割设备。

激光切割质量评价因素

有许多判定激光切割边缘质量的标准。像毛刺形式、凹陷、纹路等标准可以用肉眼判定;垂直度、粗糙度和切口宽度等则需要采用专用仪器来测量。材料沉积,腐蚀,热影响区域和变形也是衡量激光切割质量的重要因素。

图7 好的切割,坏的切割。评价切割边缘质量的标准

网友A:
激光切割本来就没多大的精度,你要精度高的就线割。或者其他加工方法,你要达到加工要求首先得明白加工方法能达到的精度。不是随便别人说行就行。

网友B:
介绍的还蛮全面的。

网友:
蛮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本来就没多大的精度,你要精度高的就线割。或者其他加工方法,你要达到加工要求首先得明白加工方法 ...

层主说的在理,主要是打样阶段,考虑加工成本,结果空成了报废件,损失更大了。

网友(点评):
其实还是注重质量好,成本的话可以在销售上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的还蛮全面的。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这个当然要试切割了,尤其是厚板,参数原理设备资料都有附带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有帮助。

你切割的材料厚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细心分析总结,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C:
看上去这板挺厚的了,如果第一次切最好让设备的供应商派人来打样设置参数。
现在的平板切割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标准机了,大部分都是切割工艺问题。
机械和电气的问题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这板挺厚的了,如果第一次切最好让设备的供应商派人来打样设置参数。
现在的平板切割机好像也是挺成 ...

说得有道理,也有联系过供应商寻求帮助。

网友(2018-06-30):
这要看你买的激光的配置了,你买个1万瓦的,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2018-09-18):
总结的满全面的,值得学习收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2-16):
供应商有专门人员给做调试,我准备要做这一行了

网友(2019-02-13):
这个主要还是参数问题
厚板加工之前还是要试切的

网友(2020-04-25):
介绍的比较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