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将千分表座吸在主轴上面,压表抖动!

楼主(2018-05-08):
加工中心将千分表座吸在主轴上面,压表在虎钳上,在机台旁边用脚跺地,表会有0.005MM抖动,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8-5-9 21:36):
但将表吸在平台上,表压在主轴上面,就测不出来任何抖动,而且也测了其他公司的机床,都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加工中心主轴悬伸出来刚性不够,机床结构本身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不正常,设备地基没处理,机床地基预处理有很高的要求,虽然国内都不管这个。
可以看看这个:
数控机床地基基础设计与施工要求
http://www.doc88.com/p-7354260509756.html

网友A:
另外,这种标座虽然方便,但刚性差,固定不牢,不如最传统的那种

网友:
年轻的话就算是正常的,没事,多做点不良品,自然而然手艺就厉害了

网友B:
这肯定就是设备没稳好啊 跺脚都能产生5丝的跳动 这得是多大的问题啊

网友C:
机床落地应该用的是垫铁,没有地基,地面也没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就是设备没稳好啊 跺脚都能产生5丝的跳动 这得是多大的问题啊

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种标座虽然方便,但刚性差,固定不牢,不如最传统的那种

但将表吸在平台上,表压在主轴上面,就测不出来任何抖动,而且也测了其他公司的机床,都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加工中心主轴悬伸出来刚性不够,机床结构本身就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落地应该用的是垫铁,没有地基,地面也没打实吧

地基多深不清楚,但厂房已有十几年了,是专业的机加工厂房。地基问题概率不大!

网友(点评):
如果测量机床主轴头的外圆跳动,使劲拽主轴头,也会出现这种指针跳动几个微米的现象,那是因为主轴的轴承有一定的间隙,只要是转的轴承都会有一个活动的间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005

好吧 那半道也不少了啊

网友(2018-10-31):
地面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