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的钻孔轴的布置位置?

楼主(2018-05-08):
我现在随便画的,上面3个是直径6的孔,右侧直径4的孔,下侧8的孔。
粗实线的圈是我画的齿轮,中间的红色是主动轮~~~

问题是3个黄色齿轮不是一个方向转。另外我这个思路是不是不对。

网友A:
是不这样了 ,把蓝色离开红色,之间加一个驱动两个蓝色就行了。
或者直接驱动一个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这样了 ,把蓝色离开红色,之间加一个驱动两个蓝色就行了。
或者直接驱动一个黄色的

这是网上随意找的一个图片,联系方式别看。一根轴上齿轮不一定一个,可以在不同平面上,不干涉就好。

网友:
轴与轴之间是齿传动,还是带传动